[求助]

楼主(2004-02-21):
注塑机装变频器后射胶不稳定,输入和输出都装了磁环,信号线也装了滤波器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你用的变频器是谁家的“孩子”?你确定是干扰问题吗?采用的是什么通讯形式?端子控制?数据线通讯?说来听听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注塑机装变频器后射胶不稳定,输入和输出都装了磁环,信号线也装了滤波器还是解决不了问题,那位高手给指点指点

楼主:
谁对注塑机改变频感兴趣啊

网友A:
楼主,你的信息我已回复,你用的变频器的牌子我还真不知道是谁的,但是,端子控制模拟量输入这种形式,应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如果确认是干扰造成的波动,还应该检查你的现场布线、屏蔽、接地、电源等是否存在犯忌的地方。干扰问题仅靠信号的滤波处理远远不够。要从“源头”抓起。

网友B:
你应该把你的变频器型号,及控制方法说说。如楼上说的一样,如模拟量控制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或用屏蔽线就可以了,屏蔽线一端接地。

网友C:
我现在的情况要求我对注塑机必须感兴趣。

希望你工作顺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你的变频器型号,及控制方法说说。如楼上说的一样,如模拟量控制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或用屏蔽线就可以了,屏蔽线一端接地。
说的对,每台变频器的功能都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E(2004-09-23):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F:
首先电机要接地,然后变频器也要接地,最主要的是反馈信号线要加屏蔽。
应该不是滤波问题。

网友G:
我们现在公司就有一项业务,专门针对注塑及节能改造项目的,我认为这个市场前景还是蛮大的!

网友H:
我们公司在注塑机节能改造方面,已经有过成功的案例,欢迎前来咨询
联系电话:0755-82947328
传真:   0755-82947398
联系人:周先生
E-mail:szhmte@163.com
浏览网站:http://www.hmte.net/

网友I:
有没不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