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1):
PLC热电阻测温模块一般有一转换速度,例如FX2N-4AD-PT为15ms*4通道,SC-500 RTD10为10Hz,因为测量的点数较多,打算在外部用电子开关切换。每次间隔250ms,不知能否准确测温?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温度是大惯性系统,测温时间可以长一点,准确与否要看你的测温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