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PRodave?

楼主(2004-02-21):
不知道效率怎么样,与s7协议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就是SIEMENS的通讯函数包,对SIEMENS的通讯协议进行了封装。支持使用通讯卡及通讯适配器与PLC通讯,只需调用相应的函数即可,不必了解具体的通讯协议。

可能是SIEMENS不想公布自己的通讯协议而又可以使用户自己编制通讯程序报所提供的一种折中的方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