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omron的PLC问题?

楼主(2004-02-21):
本人是个菜鸟,最近得一omron的PLC用来学习,型号:C200HG。用CX-Programmer软件与PLC的RS232口连接,PLC的DIP开关设置:1、3、4为ON,其余为OFF。在CX-Programmer中连接plc后,可以从plc上传程序,但在向plc下载程序时却出现“不能清除程序内存”的出错信息,不知是何原因,望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1.SW1=ON時記憶體保護.<<---------------------請撥OFF
2.SW3=ON時,E文選擇.
3.SW4=ON時,擴充指令模式開啟.

网友B:
兄弟你把内存卡拔出来就可看见"記憶體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W1=ON時記憶體保護.<<---------------------請撥OFF
2.SW3=ON時,E文選擇.
3.SW4=ON時,擴充指令模式開啟.
商安

谢谢,我查了资料,omron C200HG PLC的DIP开关有6个,分别如下:
1、ON=允许写入用户存储器,OFF=禁止
2、ON=外扩存储器的内容自动写入,OFF=不自动写入
3、ON=英文显示,OFF=日文
4、ON=允许用户设置扩展指令,OFF=使用扩展指令的默认设置
5、ON=用户设置通信参数,OFF=使用默认参数
6、ON=编程器采用扩展装段模式,OFF=采用标准模式
从以上来看我的DIP设置应是对的。

网友C:
你先听利昌机电的试试吧.我是用CXP3.3在里面的"PLC-----清除内存"里清掉的.

楼主:
行了,我把DIP1置于OFF后可以把程序写入PLC了。奇怪的是资料上说DIP1置于OFF为禁止写入用户存储器,ON为允许写入用户存储器,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了,我把DIP1置于OFF后可以把程序写入PLC了。奇怪的是资料上说DIP1置于OFF为禁止写入用户存储器,ON为允许写入用户存储器,这是怎么回事呀。谢谢大家的帮助。
plc板蓋掀開不就可以看到^^..管他資料哩!

网友B:
good!!!!
明白吗?
hei man!what the fucking hell you doing there?

网友D:
哇,都有CX-p 3.3了吗,我用的还是3。1的,听说有4。0的出来了,是吗

网友C:
4.0的在上海OMRON看好像还是测试版,真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