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通讯

楼主(2004-02-21):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S7-300PLC用MPI接口与笔记本连接灌录程序使用什么型号的通讯适配器???

网友A:
最便宜的是6ES7 972-0CA23-0XA0 PC Adapter 串口,这个是最便宜常用的,缺点是不能在所有Profibus的Station上联机。最新的有USB的,具体型号查询西门子。

楼主:
谢谢!我想再问一下这个6ES7 972-0CA23-0XA0 PC Adapter 串口可以用在对S7-300 CPU313C的微存储器卡的程序灌录上吗?

网友A:
可以。用SIMATIC Manager中PLC--->Download user program to memory card.

网友B:
为什么不用CP5512卡呢?

网友C:
CP5611要比PC适配器贵。

网友B:
最便宜的是VIPA的编程电缆,S7 200、300都能连。哈哈!

网友D:
也要一千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