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2):
1、能否将存储空间里的一部分保护起来,不能修改,而另一部分可以修改。因为用户经常不小心修改了系统程序,导致系统出错,所以想把存系统程序的部分写保护。

2、能否忽略用户程序的错误,例如用户某个程序缺少 m02(end),系统忽略其存在。

网友A(2005-06-28):
20GM多写几个程式段,写好后不要动了,要修改参数只要在PLC里设定一下即可,这样就不会错了,一个工程设计好了,为何要经常要把程式改来改去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