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2):
请教:WinCC怎样通过工业以太网联接S7300,十万火急,谢谢

网友A:
你是指硬件还是软件连接

网友B:
用光纤链路模块+softnet  s7+cp243-1(cpu300与cp343、cpu400与cp
443

网友C:
硬件上在PLC端加以太网模块,S7-300用CP343-1,上位机要有网卡,软件出了WINCC外还要加SOFTNET(现在是6.0)。

网友C:
忘了说,PLC先要用MPI的编程适配器将硬件组态下载到PLC中(否则CP343-1不会被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忘了说,PLC先要用MPI的编程适配器将硬件组态下载到PLC中(否则CP343-1不会被启动)。

组态是基础。许多FM卡就更麻烦了,还要下固件。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我是请教各位在WinCC中如何设置各种系统参数
我的配置:WinCC5.1+交换机+OLM连接快+CP343-1+S7 314
请各位大侠详细指点

网友E:
西门子 IK PI样本(网络器件)上有各种WINCC与S7-200、300、400联接的图,去看一下,一目了然.如何配置参数去看SOFTNET随即光盘。

网友F(2005-04-25):
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Industrial Ethernet下建立新的驱动连接,设置好以太网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