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2):
我们这里正在用西门子S7-300PLC作一个控制系统,其中需要用两台调压器控制一个电流量,想用一台作为粗调,一台作为细调。该怎样实现?我的意思是:是不是通过在STEP7中对这两台调压器编写不同的控制程序,还是它们的控制程序可以相同,只要在WINCC的控件中做一些调整就可以(比如在设置不同的步长)。说的外行了,大家多指教!

网友A:
电流控制部分为何不用可控硅移相控制?连调压器都省了

楼主:
谢谢西门兄,不过硬件部分没办法再改变啦,我就想问一下在软件方面该怎样实现,不知西门兄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