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66新手求助

楼主(2004-02-23):
我有一个旧机器上折下的S7-200,想用它学编程,可要上下载时提示要密码,我不要里面的程序了,记得以前有那位老大有说过了一个DOS下的复位程序。我在论坛上找了二天都没找到原话,请问那个程序叫什么?那位手上有?能不能给小弟一份?
 商安

网友A:
清空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小弟初学。请问如何将扫描输入口值存入及取出用于运算?

网友B:
先打到停止模式就可以了啊!

网友C(2004-04-06):
在要求输入密码时输入CLEARPLC,大小写不限,就可以把PLC全部清空了.

网友D:
s7-200如何修改实时时钟

网友E:
请问各位高手:
  最近做毕业设计,老师要求我们用S7-200的自由口与vb通讯,首先我通过PPI协议将设置串口初始化程序下载到PLC,然后让PLC执行我下载的程序,后来发现我的PC再也连不上PLC了,想通过STEP MicroWin32软件来修改PLC中的程序,可是通讯出了问题,程序根本都无法下载,我现在无法干预PLC,而且S7-200没有硬件清除程序的开关,软件也清除不了,非常着急,急盼各位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