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3):
欧陆590调速器使用时 要设置哪些参数(单机,正反向电位器调速运行,正反向点动,可弱磁调速,程序停车)
先谢了!

网友A:
外部电位器10K,一端接B3,一端接B4,中间抽头接A4,这样可以完成正反转要求。
正反向点动要求组太,方法很多这里给你一个方法。
用LINK 11

楼主:
谢谢pcbboy高手的帮助  我想用590+  正反向点动如何组态
要设置哪些参数  能详细介绍一下?   先谢了!
szcb8009@yahoo.com.cn
QQ 239481883

网友B(2004-04-01):
590+里面,先在CONFIGURE DRIVE里面设置好电机电压,电枢电流,励磁电流,记得打开使能,正反向组态是:C4指向346,C6指向347,用LINK1连347和228,用LINK11连346和496,辅助源为347,模式打为OR,高级打为ON,就可以实现C4正向点动,C6反向点动,正反向运行用电位记,两端连接B3,B4,中间接A4,程序停车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断C3就可以了,弱磁调速麻烦些,要改变励磁电流到励磁控制里面设置

网友C:
不知楼上用单象还是双象的??

楼主:
程序停车就是制动停车,不是自由停车。
是双象限。
谢谢大侠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