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3):
请问要完成间歇式送料定位系数,定位要准确,要一些什么样的器材(象伺服电机、触摸频还要一些什么样的器材才能完成)

网友A(2005-03-08):
如果没有色标传感器,我可就用伺服,屏,不用PLC就能做到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但是还需要一块ProifBus扩展板,直接通讯是不可以的,这样一来的话还不如加上一个小的S7-200的plc呢,这样传感器的信号也容易采集,而且点数一般也比较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