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3):
請問各位前輩:
C200H-OD219模組上方的F指示燈,代表什麼意思,燈亮與否,對模組有何影響???

网友A:
F燈只是表示CN1或CN2沒有連接或者未供電,可以正常動作.
但是使用手冊上有說明保險絲熔斷亦有可能,可以檢查機號0~9 AR0205~AR0214錯誤旗標.以下是安裝手冊說明

网友B(2006-02-06):
OD219是晶体管输出,需要外部供电,没有接的话F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