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3):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想请教一下关于PLC程序中的整数和浮点数,对于程序里的“位”我知道怎么回事,但碰上里面的整数和浮点数变量我就有点犯晕,搞不清它们的源头在哪,何时、又是怎么把数值放进去的?它们的值的用途是随便设的吗?

网友A:
浮点数随便设,整数一般也是随便设,但你如果用正版的组态软件,为了节约点数,可以用32位整数(一点)代替32位(32点),就不是随便设了。这需要有二进制的基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随便设,整数一般也是随便设,但你如果用正版的组态软件,为了节约点数,可以用32位整数(一点)代替32位(32点),就不是随便设了。这需要有二进制的基础。
他沒說組態吧!?

网友B:
記住!宣告.

楼主:
多谢yanli7234指点,我觉得有些整数文件的值好象是直接在梯形图中双击写入的吧?不见得要MOVE 进去吧?还请yanli7234再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如果是西门子的S7-300/400(step7),在梯形图中我只会move,不过在监控中到是可以直接写入。前提是程序没有给它附值。

网友C(2014-12-15):
程序里的数是传进去的。你找找move指令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