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4):
请问:通常的变频器的输出都是一些什么量???有没有直接输出电机转速的端口?
还有通常是任何控制变频器----》电机的转速???

楼主:
我想了解电机的转速???是否可以通过变频器实现//

网友A:
电机的转速,可以通过变频器实现.变频器有直接输出电机转速的端口,你可以根据电机的大小进行选型。

网友B:
转速控制有内部设置和外部调节等该方式

网友C(2004-03-30):
还可以用程序实现1拖2哦!

网友D:
变频器主要目的就是用于电机调速的。是调速效率最高的一种。

网友E:
1、如果你使用的变频器有多个模拟输出口的话,你可以将这几个输出口分别设为电流、电压、转速、力矩等。
2、你可以外加一块能接收4~20mA的转速表,将变频器的模拟输出(4~20mA)设为转速,就可以直接看到输出转速了。
3、控制变频器的方式有多种:如通过PLC通讯的方式、外加电位器的方式及利用变频器本身的控制面板等。

网友F(2004-06-29):
当然有直接输出了,如果直接输出那要变频器干什么,看你的用途了,如果单纯要是启动的话那就用软启动器比较好了成本低,还好维护。用变频器的目的就是在不断的调节电机的频率来改变电机的输出功率

网友G(2004-08-30):
当然有直接输出了,如果直接输出那要变频器干什么,看你的用途了,如果单纯要是启动的话那就用软启动器比较好了成本低,还好维护。用变频器的目的就是在不断的调节电机的频率来改变电机的输出功率
另外补充两句,变频器通过无级调速来改变电机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节约用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