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4):
[求助]请问哪位有sc-09接口(就是连接FX2n的接口)转接至F1系列接口的方法?

网友A:
用F2-20GF1可以实现,不过不是用sc-09连接FX2n的接口,而是SC-09连接FX2的接口(25针)但F2-20GF1很难找,没有F2-20GF1的话就没办法了!

楼主:
请问F2-20GF1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A:
F2-20GF1是一个通讯模块!
发邮件给我,我把照片发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F2-20GF1是手持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