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4):
C200H-LK401(RS485)是否能用于电脑与C200HS CPU的通讯?
连接线如何作?
另外我的C200HS-CPU01一通电ERR灯就一直亮,是否已经坏了?

网友A:
C200H-LK401是PLC間DATA LINK(資料傳輸交換),不能使用HOST LINK(與電腦連線).
OMRON PLC產品RS485如C200HW-C0M03,C200HW-COM06-EV1,CS1W-SCB41及CJ1W-SCU41上RS485也沒HOST LINK功能.
若您需要請另購RS232(RS422)轉換RS485卡如研華ADAM-4520.
ERR燈亮,可嘗試用編程器或軟體連線,檢查錯誤碼好對應維修.

楼主:
C200HS CPU能否用CQM1-CIF02与电脑连接?

网友B:
没问题。可以用cif02的

网友A:
只要是可設通訊協定皆可,如
CQM1,C200HS,C200HE G X,CPM1A(TPM1A)等直接連線,CJ1及CS1需加CS1W-CN114.

楼主:
谁有CIF02的内部接线图!

网友C:
PLC                            PC
2--------------------------------2
3--------------------------------3
9--------------------------------5
5-|                             |-4
4-|                             |-6

                                |- 7
                                 |-8

其他的空着,两端都是9PIN

楼主:
ERR燈一直亮,用CQM1-CIF02连接线在CX-P  V3.0软件下不能与PLC通讯!
是否是CPU或母板坏了?

网友A:
請嘗試將CPU上DIP SWITCH 5撥ON(需停止供電時),恢復標準通訊協定.
9600,E,7,2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能通讯!ERR燈还是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