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4):
本人刚接触PLC,想学编程请教各位如何!要看哪些书和软件?  那位大师教我!小第在此多谢了!!!

网友A:
哎,艰苦的学习历程!!!!
我把我朋友的经历说一说,但原对你有帮助:
我朋友学历很低,家中困难,勉强把高中读完!可他很有一股专劲(这可是第一要素呀),在工作中(他是一个电工)、在业余时间不断的学习,看书、问别人。他是这样学会PLC的:首先有一台PLC控制的设备坏了(主要是程序问题)在等待厂家来人,而且手上有此台PLC的使用手册,别的电工干完活都去休息了,只有他还在那台机器前看手册和PLC的接线方式;厂家来人后,他一有空就去求教,询问指令的使用方法和使用界限;自己试着编写小程序,然后去请教。后来他自己买了一个小型的PLC(大概只有24点),自己遍程序试动作,很快就学会了!!!!!
不知是否对你有点启发?^_^

网友B:
其实学PLC是易学难精的,你也不要把这个看的哪么难在GKONG.COM有这么多的高手多请教一定会学会的.

网友C:
正在学习中,感觉太空洞,

没有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