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4):
在工程中常碰到水位信号的采集。如需将水位信号(开关量)送入S7-200系列的PLC,直接采用电极把信号接入PLC的输入点即可,不必使用什么液位开关等东东。甚至在压力较低的蒸气容器内也能可靠采集到水位。公共端接低液位处或容器外壳。

网友A:
这种方法根本不考虑隔离,一但发生事故PLC将损坏。

网友B:
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加隔离图图图简易采集了 图

楼主:
四年前上工地时应急的馊主义,几天前到工厂发现居然还在正常工作,于是才给各位介绍。见笑了。

网友C:
看看你的变频器烧电机一贴,你们公司太搞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变频器烧电机一贴,你们公司太搞笑吧。
再三声明,不是我们做的系统。是客户叫我去维修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的变频器烧电机一贴,你们公司太搞笑吧。
再三声明,不是我们做的系统。是客户叫我去维修啊。

抱歉!原供货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