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4):
我想在一个画面上调用三个报警信息(PROFACE),可PROFACE一个基本画面只允许调用二个注册画面,那么我第三个报警信息就调用不了了。我现在用的是转换另一个基本画面显示第三个报警。各位工友有没有好的建议,帮我一下。。。。。。
       多谢了!!!!!!

网友A:
您是使用U TAG來做的嗎??您只要將U TAG設定成相對條件,利用控制WORD來觸發顯示,這樣您就可以放好多好多的彈跳視窗囉..
U TAG設定方式請參考 例如
[W:0100]  控制位址
[W:0101]  視窗編號
[W:0102]  視窗X軸位置
[W:0103]  視窗Y軸位置
方法有很多,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_^

楼主:
试过了,又学会一招,多谢。。。。

网友A:
死守四行倉庫的國軍 ^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死守四行倉庫的國軍 ^_^

打的...滿天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使用U TAG來做的嗎??您只要將U TAG設定成相對條件,利用控制WORD來觸發顯示,這樣您就可以放好多好多的彈跳視窗囉..
U TAG設定方式請參考 例如
[W:0100]  控制位址
[W:0101]  視窗編號
[W:0102]  視窗X軸位置
[W:0103]  視窗Y軸位置
方法有很多,這是其中一個方法 ^_^

    现在又出现一个问题,我在一个基本画面上放置了一个键盘输入显示部件(D130),当设置该值大于100时,我用间接方式调用一个注册画面(告警画面),在该告警画面也放置了同样的键盘输入显示部件(D130)。在告警画面改动D130小于100时,返回原基本画面。
    问题是,调出告警画面后,在告警画面该键盘输入显示部件只显示一个方框并可以调出键盘进行数值改动,可就是不显示数值。什么原因?给点意见。。。。。

网友C:
您使用K Tag放在弹跳视窗中,这是不被允许的,您可以使用切换画面的方式来做,输入到正确值后,再跳回到原来的画页,就可以啰
要是非得用弹跳视窗的话,您可以使用N Tag搭配D-Script来做的话也可以喔,不过要是这样子做的话,程式会变得有一点复杂喔^_^

楼主:
多谢楼上的教训。。。。
我以前就是用切换画面做的,那样要做很多画面,所以我才想用K Tag,看来是不行了,那我试试你的第二个方法吧。。。。。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