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4):
今天我遇到一个很困惑的问题,原来学的一个程序,并且调试过,而且原来运行一切正常,现在就是不能正常在世纪星上向下写入数据,世纪星可以显示PLC的数据,说明它是跟PLC是正常通信的,不能修改DM区的数据是处在什么地方呢?我另外新建了一个世纪星工程也是不能写下去,不知道什么问题?
原来世纪星很容易就是实现这个功能了?请教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您的DM區是否變數區域?
C200H CPU DM區域0~999程式可讀寫,1000~1999唯讀但是可由外部寫入,如編程器,軟體.且必須是MONITOR或PROGRAM狀態.
C200HS,C200HE,G,X CPU DM區域0~6143程式可讀寫,6144~6599唯讀但是可由外部寫入,如編程器,軟體.且必須是MONITOR或PROGRAM狀態.變數區域DM6600~6655可由編程器,軟體,SSS,CPT,CX-P寫入,且必須是PROGRAM狀態.

楼主:
我是使用的C200HE,CPU42,改写的也是DM区0~6143之间的,就是不能改写,实在是想不明白,不知道会出现那个地方?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世纪星可以显示PLC的数据,说明它与PLC是正常通信,为什么不能向下传输数据呢?
这个是可能出现在世纪星上还是可能出在PLC上?
我新建了一个项目也不能改写,原来我用世纪星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的,实在是不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B:
plc狀態是否設為"監視:狀態??^^.
世紀星....5555們都沒用過,只能閉眼過河...,失禮啦~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这个问题我开始的时候PLC运行状态都实验过了,还是不行,后来不知道怎么给整出了,我想可能还是PLC运行状态的事情,因为我在最开始没有调过去的项目中也能实现要求了!

网友C:
omron plc在“运行”状态下只能读,不能写,在“监视”状态下可以读写,我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是解决了!可能是PLC状态的问题!

网友D:
不好意思,世纪星是什么,可以赐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