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2-24):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使用的变频器是FRA540-15KW的,老是出现过电流该如何解决?

网友A:
首先看一下电机参数和变频器是否匹配,然后将变频器参数优化,先把加减速时间加大,然后看一下转距曲线是否正确

网友B:
好多时候过载是因为起动力矩太大!如果是正在使用的机器上出现这种问题那就不是变频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