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5):
今有一项目,要求有打印报表功能,现在已有触摸屏了,我想了解一下如果不在加工控机和上位软件,仅用触摸屏能否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有些屏支持打印功能,你可以查看一下你的屏的资料。

网友B:
HITECH的PWS3160-FTN和PWS3120-FTN就支持印表功能.

网友C(2004-05-12):
MCGS的触摸屏就可以啊,具有4com口,2USB,1并口,1以太网口,WINCE操作系统(如果你不想用嵌入式,可以装WIN2000),因为其主频达到了566MHZ,所以安装win2000一点问题也没有,我用MCGS触摸屏做了很多工程,非常不错的,具体资料和价格可以参考
http://ylk.cvtbi.com/cpxx.htm

网友D:
现在很多触摸屏都可以打印,以上的几种还有沈阳鹭岛的leodo,功能很实用价格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