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5):
我是个搞机械的,现在我想用一套步进电机来实现我的一套机构运动,朋友都建议我用西门子的PLC控制,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只用过欧姆龙和三菱的PLC。请问各位高手,如果我要用西门子的PLC作为控制中心来控制步进电机和其他的东西,我要找什么样的资料?如何学习西门子的PLC?

网友A:
当然首先要了解西门子PLC的产品,及产品的性能和相应设备的一些参数,看是否可以达到你要开发这套系统功能的相应PLC及模块;然后再找一本关于西门子PLC的指令功能用法的书,了解其指令用法,建议先了解一下S7-200的产品及功能、指令集.

网友B:
S7-300/400性能更好些

网友C:
找个专业图电气人员会更快些图

图电工图图图图图械工程师”-- 欧洲谚语

网友D:
如果只是控制一个步进电机,而且点数不是很多的话用S7-200就可以了
S7-200本身就带高速脉冲输出和高速计数器
一般情况下都够用

网友B:
那就只需要一本S7-200系统手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