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l请进。

楼主(2004-02-25):
在STEP7的STL中,地址寄存器是否可以做地址指针用?
如:我想将DB100.DBD4的值取道累加器中,是否可以让AR1=4,再用其做指针,
L  DB100.[AR1]?

网友A:
看不懂,快来回答,让我也明白一下。。。。。

楼主:
Karl:你好,我买了CP343-1EX20-0XE0,但STEP7V5.1SP6中没有此硬件,能否给我发一个相应的GSD文件?
yanli888868#126.com

网友B:
GSD文件是PROFIBUS从站的配置文件,不是硬件模板的配置文件

楼主:
那我该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STEP7的STL中,地址寄存器是否可以做地址指针用?
如:我想将DB100.DBD4的值取道累加器中,是否可以让AR1=4,再用其做指针,
LDB100.[AR1]?

在STEP7中的间接询址有两种方式:〔指针〕和〔指针+偏移量〕
在第一种方式中,地址寄存器不可以在第一种方式中作指针使用,但可以在第二种方式中作指针使用。

也就是说,不可以用
OPN DB100
L  DBW[AR1]
来调用数据

但可以用
OPN DB100
L DBW[AR1,P#0.0]
的方式来调用数据,其中P#0.0是偏移量

向AR1中赋值时可以用以下指令:
L 4
LAR1
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如何加入新硬件,等版主的指教吧。

楼主:
谢谢dzfa的指点。那我就用指针+偏移量吧。

楼主:
L DB100.DBW[AR1,P#0.0]
STEP7不认。

网友B:
有点疏忽,数据块应先打开,然后才可以再用间接寻址的方式调用。
已经改正了。

网友C:
我回来航班晚了,谢谢dzfa热心做答。

我用的5.2SP1有CP343-1EX20-0XE0 v1.0 v1.1,打开下面的项目试一下
正常应自动导入。

5.2的硬件组态中options有Install HW Updates可以在网上直接下,5.1SP6没用过你可以看一下。

CP和FM一般都伴有软盘或光盘,问你的供应商。

楼主:
谢谢dzfa和karl的热心指导。

楼主:
回dzfa,指针试验通过。
回karl,5.1中没有。但有Install New Gsd选项。所以我认为是找到相应的GSD文件就行。

网友C:
对,你需要GSD。
你也可以试打开我上传的项目,有些可以自动导入...
不行我再分解GSD.

楼主:
如有可能,最好能分解出GSD来,我还不会“有些可以自动导入...”

网友C:
你装NCM S7了吗?问你的供应商要gsd的软盘。

楼主:
装了,但不知道NCM S7是干什么用的。供货商没有GSD软盘。

楼主:
谢谢karl。马上搜。

网友C:
另外,别忘传固件。

楼主:
不好意思,GSD没有找到、NCM不知道干什么用、“别忘传固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GSD没有找到、NCM不知道干什么用、“别忘传固件”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把你的项目传过来,我给你做CP的组态好了,然后在发回给你。打不开无所谓,把SDB正确下载就行了。固件需要自己传送到CP。程序你自己写。
以下是固件:

网友C:
文件名依次为:

楼主:
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哪天你回天津了我请你喝酒。文件已经发出。

网友C:
发到163的信箱,126现在登陆不上。

楼主:
你的163信箱是什么?
上次我是用126信箱给你发的,但现在我无法进入我的126信箱。

楼主:
已经发出,请查收。

网友D:
向karl这样的网友致敬!感谢DZFA这样的热心网友!

网友C:
yanli7234:你需要做完除CP外所有的硬件组态,我才能帮你加上CP. 不然,你重新编译SDB会有问题。

楼主:
我做试验是用的315-2DP,设备上是用的412-2DP,只要在能连上CPU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试验是用的315-2DP,设备上是用的412-2DP,只要在能连上CPU即可。

天啊,300变400,开玩笑吧。

楼主:
我的程序都是针对DB块编的,到400上重新编I/O映射表即可。

网友B:
我也不知道怎样向STEP7中添加新的模板的数据,有谁能指点一下?
对于这个模板,我是安装了新版本的NCM IE 程序后添加上的

网友C:
试试在硬件组态中导入以下Profile

改成400就不能用343-1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试试在硬件组态中导入以下Profile

改成400就不能用343-1了。
这是个办法,但还是不能单独加入新模板信息。
至于400,用443-1就行了。

网友C:
哈哈,343也成试验品了。看来yanli7234实在是有米。

楼主:
回karl大人,不是我有米或乱花老板的钱。实情如下:
1.我所在的公司(天丰钢铁公司)于天津三电公司签订了2座179高炉的控制系统合同。
2.三电公司的硬件结构(每套)是用1台S7-400的PLC控制上料、本体监控、热风炉,1台S7-    300控制布袋除尘。
3.三电公司的技术人员对高炉的工艺几乎一无所知。我认为400的PLC风险过于集中。
4.三电自己增加1台300PLC用于高炉本体监控、热风炉。400只负责上料。
5.备件:我公司必须同时备S7-300、400。
我是用备件做的试验。我正确的角色应该是甲方监理,但因为乙方的无能,我已经被总工骂过2次了。只好自己做了。现在只差20%就完成了。
谢谢karl的帮助。3月20日以后随时盼望到天津市请你喝酒。

网友E:
我真希望在做项目时还能有这么多好心人!

网友C:
有备件还不如试试冗余系统。3月20日左右,我得考虑让你在新疆、福建或浙江请客,我出差。

楼主:
karl先生:
 我的工程文件帮我组态好了吗?
 现在我用MPI的编程适配器太慢了。

网友C:
已经发给你了,没收到吗?我又发了一次,查一下。

适配器设到MPI和38.4会快一些,设PROFIBUS很慢。

楼主:
是设的MPI和38.4,但还是很慢。马上收。谢谢。

网友F:
Karl,您好:
如果我有问题,可以向您求助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Karl,您好:
如果我有问题,可以向您求助吗?
gk_mimi@tom.com

可以,如果我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发给你了,没收到吗?我又发了一次,查一下。

适配器设到MPI和38.4会快一些,设PROFIBUS很慢。

PROFIBUS的速率应该比MPI高才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profibus慢。
有空我试试

楼主:
收到了,但好像还有问题,STEP7提示:
One of more hardware objects CP 343-1 with the order number 6GK7 343-1EX20-0XE0 /V1.0 from eht optional package NCM S7 Indastrial Etherner could not be displayed.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corresponding optional package is installed。

网友C:
回dzfa,我和其他很多朋友试的结果都是profibus慢。比较一下大程序的online/offline.

回yanli7234,问题可以忽略。否则,你就能自己组态了。换新版本NCM吧。

楼主:
信箱karl,马上就试。

楼主:
错了,是谢谢karl。

楼主:
karl
 根本就没有办法下载。

楼主:
是没办法下载到PLC中。

楼主:
我下载了很多GSD,但不知道是该装那一个。

网友C:
看来你只能装新版的NCM S7了。gsd我只发现了343-2(?)。试profile了吗?

楼主:
新版的NCM7装不上(要STEP7 5.2),PROFILE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B:
试试这个吧,是个补丁程序

楼主:
谢谢dzfa,马上就试。

楼主:
karl:你好。
我现在用STEP7 5.2了,已经和PLC连通了。谢谢。
但WINCC还是不行。是因为我对SOFTNET不熟悉,去年蒙对了一次,现在怎么也蒙不过去了。
请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