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5):
我不是控制专业,现在新接触这一行。很多东西需要像大家请教。梯形图程序要能够执行,一般应该是转换为指令语言;有没有高手对这个过程比较熟悉的?我现在想做将梯形图语言转换为现在不太常用的布尔代数语言。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十分着急,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布尔代数语言?是说语句表吗?
有个偷懒的办法的办法,找个编程软件,把梯形图输进去,利用软件的转换功能,就可以了。
呵呵

楼主:
我也不太清楚,应该是指语句表,我所了解的布尔代数语言,好像就是一行有加减乘等的等式(现在只是我肤浅的看法,还没有深入)。那么请问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转换软件呢?最好是有源代码的

楼主:
其实我要做的呢,是编程实现这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但是却没有一点思路,希望大家帮帮忙,一点帮助都会对我有启发的

网友A:
呵呵,我还是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化簡?

同意!

举例:A,B,C,D四个抓头,有任意三个以上抓住就有效。用梯形图语言编,很简单就直列地编下来。如果列布尔代数公式,你会发现原来可以化简,用化简后的公式编写的程序才是优化的!

楼主:
恩,我是要用VC语言编写梯形图编程语言到布尔代数语言的转换,最终目的是达到用户输入梯形图编写的程序,能够自动转换为布尔代数语言,其实就是来做一个编译器。

网友C:
我是有一套軟體可以轉換!
ELECTRONICS WORKBENCH,原則上他是一套電子元件動作模擬軟體!他內建數位邏輯儀,可以針對您所選取的群組堆疊邏輯閘加以化簡.
例如 NOT gate 或是 AND gate.........相當於邏輯接點(BOOL)群組集合,你考慮一下,若需要,線上留言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还是不懂。

LD ****
AND ****
OUT ****
END ****  <<---這是您說的語句,您當然知道.
-------------------------------------------------------------
|
|---||--|/|-----------------------O
|                                      <<-------------階梯圖, 您當然也知道...^^
|-------------------------------end
|
-------------------------------------------------------------

這是以邏輯閘的方式來表現BOOL的組合與化簡

网友B:
利昌機電老大真的很细致入微,图示指导,佩服佩服。但此帖主要体现了:初生牛犊不怕虎,长了犄角反怕狼!楼主可谓:敢想敢干,若能单枪匹马完成此优化编译器足以载入PLC行业史册。当然,可以更进一步研究SoftPLC,我遇到过几个SoftPLC研究人员均是在校生。
但是,我个人劝告楼主,此类工程若非国家或大公司支持,个人成功几率极小(天才例外,我个人承认有天才!)。若楼主有兴趣开发SoftPLC,我提供LP的最新版本供研究,信箱联系。

利昌機電老大提供的图片在大陆叫数字电路或逻辑代数,和FBD语言近似,楼主不会是想说
LAD-->FBD吧?请楼主动工前,参考一下IEC1131-3。

网友C:
說的...55555頭暈啦!呵呵!

楼主:
这里高手可真是多呀,而且都是那么热情。十分感谢!!我确实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了,呵呵,所谓无知者无畏。我所说的布尔代数语言,是类似下面的:
U32K1=/I19A17
W200K0=3
这是现从书上抄下来的,我也还不懂;梯形图就是利昌大哥画的那样。不过现在正在学习这两种语言,不是指FBD。我现在不做软PLC,karl大哥真是厉害,不好意思的说,这是我的毕业设计,55……有那么难吗?

网友B:
哈哈,毕业设计就无所谓了,很是增长水平。要是个人开发实用,就要多加小心再立此项目了。

网友B:
另外,开发PLC的高级语言包编译器可能更有意义。
从梯形图出发,可能起点有问题?随着PLC的计算能力愈来愈强劲,梯形图语言已日渐衰落。

网友A:
我有个问题,梯形图在文件中是以什么格式存贮的,如何提取梯形图单元?
语句表是一条条指令,我可以理解。但梯形图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问题,梯形图在文件中是以什么格式存贮的,如何提取梯形图单元?
语句表是一条条指令,我可以理解。但梯形图呢?
----以圖形表示---
各家有其不同的編譯格式,其中同時存在"文字型中間格式",以方便新舊版本程式轉譯.
例如MODEC轉FX2NC即存在"文字型中間格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高手可真是多呀,而且都是那么热情。十分感谢!!我确实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了,呵呵,所谓无知者无畏。我所说的布尔代数语言,是类似下面的:
U32K1=/I19A17
W200K0=3
这是现从书上抄下来的,我也还不懂;梯形图就是利昌大哥画的那样。不过现在正在学习这两种语言,不是指FBD。我现在不做软PLC,karl大哥真是厉害,不好意思的说,这是我的毕业设计,55……有那么难吗?
請說明:
1.U32K1=/I19A17  <<---U與/與I的涵義
2.W200K0=3         <<---W的涵義.
多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圖形表示---
各家有其不同的編譯格式,其中同時存在"文字型中間格式",以方便新舊版本程式轉譯.
例如MODEC轉FX2NC即存在"文字型中間格式".

其实梯形图存贮的时候,还是以一定格式的指令来描述的吧。只是这种指令的格式与语句表的指令含义不同而已。

网友D:
很是长见识!

楼主:
1.U32K1=/I19A17  <<---U與/與I的涵義
这里U32K1是一个整体,具有特定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假设它是一个控制“机床保护开关打开”指示器的操作数;I19A17是显示机床上一个开关状态的操作数。当机床保护开关关闭时该开关关闭1.U32K1=/I19A17  的语义是当机床保护开关处于打开状态时,控制”保护开关打开“的指示器亮
第2个语句也是有生产应用上的特定含义的

网友C:
哈哈!謝謝!
您說的..太鬆散..沒摸到重點....重新敘述一下.

-----------------------------------------
U32K1是一个整体,"具有特定的意义"
                   ^ -------啥是整體?

第2个语句也是有"生产应用"上的"特定含义的"
                            ^-------------------^-----------------------您在說啥?

网友B:
好像   : A = B       U32K1=/I19A17
            C = 3       W200K0=3
            A,B        是布尔变量名的助记符,
            C             是常量的助记符。

楼主:
sigh,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差,我也是现学现卖,书上这么说的,我也不是很明白。我的理解和karl大哥的是一样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对了,书上说梯形图语言要被编译执行的话,是要被转换为计算机所识别的语句表语言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和梯形图转换为布尔代数语言应该是很相似的,既然前一个已经被做出来了,这个也应该能被做出来。我现在很想知道前一个转换的过程,呵呵,有人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sigh,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的表达能力差,我也是现学现卖,书上这么说的,我也不是很明白。我的理解和karl大哥的是一样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对了,书上说梯形图语言要被编译执行的话,是要被转换为计算机所识别的语句表语言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和梯形图转换为布尔代数语言应该是很相似的,既然前一个已经被做出来了,这个也应该能被做出来。我现在很想知道前一个转换的过程,呵呵,有人知道吗?

拿你沒法!!
答非所問

楼主:
楼上这位大哥,我已经说得挺明白了呀,如果你还不明白,那我只好再解释一下了。
我的意思是U32K1是一个整体,就像karl大哥所说的那样,类似于一个变量A,I19A17可以看作一个变量B;第一个等式等价于A=/B.
至于我说的第二句中的也是有生产应用上的特定含义,就是指第二句中的W200K0也是具有类似于第一句变量U32K1的”机床保护开关打开“这样的含义的.

网友A:
首先,了解梯形图的语法和存贮格式。
再了解布尔代数语言的语法和存贮格式。
再去学习编译原理课程。
都学好了,就可以作这个编译器了。

网友E:
楼上大哥说的很清楚,如还不懂,多看看电子书上的数字电路就可以了,上面讲的很请楚

楼主:
恩,好吧。谢谢大家,我现在正在学梯图和布尔代数这两种语言呢,编译原理以前学过,不过不知道该怎么用,慢慢来吧,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F:
只能漫漫来!

网友G:
谢谢利昌机电让我学到很多.

网友H:
谢谢,利昌说得真清楚,我用力。。。。。顶!!!

网友H:
看了很多帖子,才看到一篇有价值的,建议斑竹这篇可以置顶!!!

网友H:
这边真的是高手如云啊,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