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5):
VB与C200H的通讯程序,今天发现了问题:我发@01WR00320001
指令下去,电机正常工作五秒,我再发@01WR00320001指令下去,电机没有工作,下去检查发现I3200保持为1,用编程器复位后,再发指令,结果电机又正常运行,但I3200仍保持为1,不能自动复位,影响下一次的操作.我想问:如何在实现电机自保的情况下,这个位能够自动释放?上位机又该使用什么指令?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与C200H的通讯程序,今天发现了问题:我发@01WR00320001
指令下去,电机正常工作五秒,我再发@01WR00320001指令下去,电机没有工作,下去检查发现I3200保持为1,用编程器复位后,再发指令,结果电机又正常运行,但I3200仍保持为1,不能自动复位,影响下一次的操作.我想问:如何在实现电机自保的情况下,这个位能够自动释放?上位机又该使用什么指令?请各位指点

階梯圖以及vb發來!

楼主:
LD  032OO
DIFU 04500
我想是否要用KR强制复位指令?肯定是要将03200复位后才能进行下次操作的。

网友B:
階梯圖以及vb發來!

网友C:
您寫入32.00(32ch 00bit) ON,而且(猜測)您的32.00沒有實際接輸出入模組,所以是內部輔助繼電器(IR),32.00會維持ON.兩種方式解決
1.適當時期32.00該OFF時,發@00WR00320000
2.與1相同用階梯圖程式將它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