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5):
我现在正在调试一个安川的伺服电机,用的是速度方式,但是加电转动再调过PID之后发现700转左右转动比较平稳,上1000转的时候震动就比较大了,这是什么原因,还有什么因素可以造成这样的后果的,我还需要怎样去解决?谢了!

网友A:
P值减小点试试。

网友B:
你可以将积分系数减小一点,还要看你你设置的PID参数是否合理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PID调节怎样才算合理?调节有没有什么顺序或者程式可言,否则会很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PID调节怎样才算合理?调节有没有什么顺序或者程式可言,否则会很乱!

PID调节是有顺序和程式的,但是真正有效的只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PID调节怎样才算合理?调节有没有什么顺序或者程式可言,否则会很乱!

PID调节是有顺序和程式的,但是真正有效的只有经验。

有没有什么文章可以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呢?谢谢了……

网友D:
下面是引用“我的工程”栏目里的心情的一篇贴子,对传统的PID调节发表的一点议论,可以参考一下。

PID参数的经验设置
我在手册上查到的,并已实际的测试过,方便且比较准确
应用于传统的PID
1。首先将I,D设置为0,即只用纯比例控制,最好是有曲线图,调整P值在控制范围内成监界振荡状态。
记录下临界振荡的同期Ts
2。将Kp值=纯比例时的P值
3。如果控制精度=1.05%,则设置Ti=0.49Ts  ;  Td=0.14Ts  ;T=0.014
          控制精度=1.2%,则设置Ti=0.47Ts  ;  Td=0.16Ts  ;T=0.043
          控制精度=1.5%,则设置Ti=0.43Ts  ;  Td=0.20Ts  ;T=0.09

朋友,你试一下,应该不错,而且调试时间大大缩短

我认为楼主的问题是,再加长积分时间,再减小放大倍数。获得的是1000rpm以上的稳定,牺牲的是系统突加给定以后系统调节的快速性,根据兼顾原则,自己掌握调节指标吧。

网友E: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是不是必须结合在一起用,伺服放大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多谢

网友F:
(转载)
1.PID调试一般原则
  a.在输出不振荡时,增大比例增益P。
  b.在输出不振荡时,减小积分时间常数Ti。
  c.在输出不振荡时,增大微分时间常数Td。
2.一般步骤
  a.确定比例增益P
  确定比例增益P 时,首先去掉PID的积分项和微分项,一般是令Ti=0、Td=0(具体见PID的参数设定说明),使PID为纯比例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的最大值的60%~70%,由0逐渐加大比例增益P,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反过来,从此时的比例增益P逐渐减小,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增益P,设定PID的比例增益P为当前值的60%~70%。比例增益P调试完成。
  b.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
  比例增益P确定后,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的初值,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之后在反过来,逐渐加大Ti,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Ti,设定PID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积分时间常数Ti调试完成。
  c.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d
  积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为0即可。若要设定,与确定 P和Ti的方法相同,取不振荡时的30%。
  d.系统空载、带载联调,再对PID参数进行微调,直至满足要求

网友G(2004-04-09):
另外,电机的机械方面是否应该考虑。当速度提高后,电机转轴的不平衡量增加,尤其是当电机的动平衡没有做好时,低速下看不出来振动,一旦速度到一定值时振动突然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