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6):
现在拿到一款松下FP2 PLC,但不知道如何弄。
主要是通过串口与PLC通讯
现在学会了发送指令:
% 01 # WCS x 0000 59 CR

可是,如何取返回的数据?

网友A:
WCS 指令是寫單個接點X,Y,R,T,C的狀態.

网友A:
延時一段時間後接收數據即可

网友A:
找本關於通訊的書來看看就可以.

楼主:
等了好久都没出来。

楼上一定是高手了。

还是向您请教了。

对了,我也做过称量仪和Modem的通讯,可是PLC还是不知道咱办。特别是没有看到返回结果,心里很虚。

现在,我手里有一本通讯协议手册,基本指令都知道了。

能贴贴这么方面delphi或java与PLC通讯的程序么(包括如何发送指令和接收数据及处理数据)?

网友A:
呵呵,我不是高手,還沒進門的菜鳥,

网友A:
你的指令有錯喔,正確的為:
%EE#WCS X 0000 0 29 CR,或者是:%01#WCS X 0000 0 28 CR;設定X0為"0";
%EE#WCS X 0000 1 28 CR,或者是:%01#WCS X 0000 0 28 CR,設定X0為"1";
你要注意在發送指令時把控隔消除.你還沒有看好協議呢.

网友A:
儀表通訊和PLC通訊原理是一樣的,只是協議不同而已.
另外:我不懂VB,DELPHI,JAVA,所以沒辦法貼出原程序,
你有興趣可以參考我貼出的<<使用c++builder寫的串口通訊源代碼>>,是針對一種儀表的程序.但是不是我寫的.呵呵,我啥都不懂.

网友A:
我還沒有完成的程序,見笑了,

楼主:
"設定X0為"1";"

不知道XO是什么?
能解释么?
不要见笑。

我有一份VB程序(用到了MSCOMM32.OCX),可以测通,可是用java(用javax.comm包)编程,就是不得.快晕了。

楼主:
不知道mole1979用什么编的?能否贴代码?

网友B:
x0即为输入点

网友A:
程序使用bcb寫的,還沒寫好,而且代碼很亂,不好意思貼上來.^___^
另外,我不懂 java,所以不知道你java的程序出現啥問題,但是使用java時,你可以嘗試不用MSCOMM32.OCX,直接使用winapi,不過不知道java是否支持winapi??

楼主:
现在可以通讯了。

但返回的是错误码。根据协议上讲的,应该是BCC错误。

可java产生的BCC与VB代码产生的BCC码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JAVA和VB的返回一樣,那就是對啦,再細看協議啦.不知道你的協議是怎樣的,上次我傳了中文版協議上來,但是不受歡迎,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設定X0為"1";"

不知道XO是什么?
能解释么?
不要见笑。

晕!X0是输入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還沒有完成的程序,見笑了,

还说不是高手!!!!自己都可以开发PLC仿真(实时监控)程序!!!那我们算什么???是不是连菜鸟都不够呀????

楼主:
基本上搞定了。

多谢各位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