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6):
請多多指教﹗你們是用在那方面的控制﹐能與你們有更多的交流嗎﹖我是用在機床上的控制﹐我的e-mail:riwang.chen@163.net. 期盼著與你們有多的交流﹗﹗﹗﹗﹗

网友A:
用过一次

网友B:
我用过好几次
现在正在用

网友C:
请问一下20gm里,g是什么含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20gm里,g是什么含义?

你的问题很奇怪

网友C:
因为我不知道20gm是什么来的,所以问一下,一般三菱的字母都有一定的含义

网友E:
那fx的含义

网友F:
fx2n-20gm是定位高速计数单元的脉冲输出模块.

楼主:
各位同仁們﹕你們是用在那方面的控制﹐能與你們有更多的交流嗎﹖我是用在機床上的控制﹐我的e-mail:riwang.chen@163.net. 期盼著與你們有多的交流﹗﹗﹗﹗﹗

网友G(2004-04-20):
我用在激光焊接上,可是我现在正在找FX2N-20GM的中文编程手册?不知那里有?

楼主:
我有中文的書﹐你是那里的。

网友G(2004-08-24):
楼上的朋友,你好!请问那书是免费的吗?我是东莞

网友H:
我也用过。

网友I:
没有用过

网友J(2004-12-21):
我也是用在激光焊接机上的
有资料没有时间扫

网友K(2005-04-23):
我有一本可它有几百叶我要怎样处理才能给大家。

网友L(2005-08-10):
FX2N-20GM的中文编程手册我有,但软件手册没有,需望有软件手册的可以交换.

linhuaishang@yahoo.com.cn

网友M(2005-11-24):
FX2N-20GM 兩軸同時控制
cod01(LIN) x1000 y1000 f1000;
卻得到錯誤碼4004(極限開關觸動)
問題是我根本沒裝極限開關
單軸使用時
cod00(DRV) x1000 f1000;
cod00(DRV) y1000 f1000
均為正常
請問有誰曾遇類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