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5通讯

楼主(2004-02-26):
有谁知道西门子S5的通讯是怎么进行的。
好像不是RS-232方式的。
TTY-232是何种完意呢?

网友A(2004-04-27):
S5通讯问题
S5通讯方式不是RS232方式,而是TTY电流环方式,必须使用232-TTY电流环转换器9PIN--15PIN ,如果你懂电子电路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转换器

网友B:
不错!
S5的下载电缆是PC-TTY!PLC接口是一个15针的接口,必须用232-TTY电流环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