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6):
请教S5程序转换为S7的程序后如何在STEP7中查看?

网友A:
我也要问同样的问题,知道的请告知,多谢!

网友B:
有些S5程序是不能转换成S7程序的,你的转换应该没有成功吧。如果成功了,转换结果就是一个S7程序,和查看普通S7程序一样呀。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
转换的时候会有转换和出错信息的,此外还可以看一下SOURCES里面的文件,别忘了要COMPILE的。

网友E:
楼上的,S5转换S7要一定的技巧,而且有些程序不能直接转换的。

网友D:
对于不能转换的就把它抄下来,到S7里面重新输入、修改,总可以了吧。

楼主:
对于不能转换的就把它抄下来,到S7里面重新输入、修改,总可以了吧。

请教TONNY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于不能转换的就把它抄下来,到S7里面重新输入、修改,总可以了吧。

需要理解S5程序后,根据规范重新写S7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需要理解S5程序后,根据规范重新写S7程序。

我倒是抄过S5的程序,写完以后,程序也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于不能转换的就把它抄下来,到S7里面重新输入、修改,总可以了吧。

需要理解S5程序后,根据规范重新写S7程序。

karl 你好,我就是想通过转换成LAD便于理解,因为我觉得S5的原程序不好理解和分析,所以想转换,能否帮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于不能转换的就把它抄下来,到S7里面重新输入、修改,总可以了吧。

 需要理解S5程序后,根据规范重新写S7程序。

karl 你好,我就是想通过转换成LAD便于理解,因为我觉得S5的原程序不好理解和分析,所以想转换,能否帮忙?

哈哈,没错。S5的就是不好看,我已经五年没做S5的commissioning了,但你可以将程序发上来,大家帮你看一下。

LAD并不是好理解,真正目的是面向“工人”的,但已背离PLC发展方向了。

网友D:
抱歉,俺家现在就是这么做的。抄下来以后第一步先要把程序吃透,包括跟其他块之间的联系,然后到STEP7里面把你已经理解的东西用S7的编程语言写下来(最好用STL),指令不对的改指令,地址不对的改地址,总之要能够实现你要求实现的功能。OK?

网友G:
S5转成S7程序很容易,STEP7(5.1+SP6以上,我是在这种版本下转的) 软件集成中有转换程序,转换完生成的是 .awl文件,然后在用STEP7打开(用引入),地址、指令都不用改。(你可以把S5的程序法过来,我帮你改。)

网友H(2006-03-17):
请问在STEP7  3.1  中能否实现转换?  STEP7  3.1中能否与S5 PLC直接通讯上载程序? 通讯线还是用PC-TTY吗?,因为PC/PPI数据线的接口不配S5  PLC的。

网友H:
STEP 7  3.1 环境中能不能转换S5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