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PLC问题!(热切盼望中)

楼主(2004-02-26):
我刚接触PLC,是个菜鸟。最近照着书本在PLC上实践了一下,接线图如下(开关接入输入模块IA222的0端,灯接入输出模块OC222的0端)。同时向PLC写入如下语句:
             0    LD      00400
                    1    OUT   00300
                    2    END
    程序编译正确,文件载入PLC也成功。当我合上开关时,IA222上对应0端的指示灯亮,但灯却不亮,量OC222上0~com也不通。不知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望各位指教。
   我这里没什么人学PLC,自己一个人学习,不懂的东西太多,且书上的东西如没人指点很难用到实际中,因此还望大家指点一二,谢谢了!
   (我的PLC是omron C200HG,十槽的机架。用CX-Programmer编程软件)

楼主:
对不起,前面忘记发图了,现补上:

网友A:
用cx-programmer create IO table即可!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线路问题。将灯的一端接PLC输出,另一端接零线试一下吧。
我没用过那个PLC,但觉得只要输出灯亮了,就不应该是软件的错误。
请先确定你选的模块是AC220V的。我认为DO输出的应该是AC220V,所以DO模块的COM端应接火线。

网友C:
C200HG的我没用过,不知道它如何处理空槽地址编号,只能是猜测了。。。。
我认为你是地址编号有问题。。。。。。。。
输入灯亮了不说明什么问题,PLC里没程序,线路接通了它就亮。。。。。。

楼主:
我搞清楚了,原来我把底版的槽位搞反了,应是从左至右排列,我却从右到左排了。这样我把程序改为如下就好了。电路是没错的。谢谢大家的指点,今后有问题还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
             0    LD      00500
                    1    OUT   00600
                    2    END

网友A:
你隨便插..無所謂的!CREATE IO TABLE就好了.哈哈!自己摸索永遠不會忘!

网友D:
哎!!!书上的东西都会,但一到实际运用中就什么都忘了!!!!!

网友E:
为什么不用梯形图编程??????

网友F:
贴梯形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