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7):
AN   T   175
L      S5T#10MS
SE    T   175
NOT
BEC
L     MB  122
INC   1
T    MB  122
L    MB   123
INC    1
T    MB   123
L    MB    124
INC    1
T   MB     124

希望大侠们可以每句都有注解,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MB122,MB123,MB124约10ms间隔+1。

楼主:
楼上的能说的更清楚点吗?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能说的更清楚点吗?谢谢啦

清楚到什么程度?
把你不明白的指令列出来。

楼主:
那个BEC是什么用处哦。

网友B:
BEC就是说如果前面的条件为真,则终止这段程序的执行

网友B:
在这里就是T175接通的时候,AN T175 为假,再经过NOT指令反转,则条件为真,BEC后面的程序将不会被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