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与PLC

楼主(2004-02-27):
小弟对PLC有所了解并会运用一些,但对步进马达控制却不大会,各位大哥能否指教一下,特别是步进马达用PLC控制方面的

网友A:
如果使用松下FP0控制步進馬達,有專門的控制指令.F168 SPD1

网友B:
如果是三菱的,详情见老狮子提供下载的"FX全系列操作手册",在定位模块说明里有步进和伺服的定位应用说明.FX2N手册里有介绍指令对步进的应用.(PLSY,PLSR,即为对脉冲的控制)

网友C:
fpo 控制方法不是很难,我这里有资料

楼主:
四楼的兄弟可否发这方面的资料给我信箱,  多谢了

网友D:
我想用bcd拨码开关输入数据,7段码显示4位十进制数据。请教怎么样连接线路可以省输入输出点数

网友E: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不难,三菱和松下的机子都有专们的脉冲指令你看一下编程手册应该会编。

网友F:
我试着说一点吧,也许没用
步进电机是由控制器发出脉冲信号通过驱动器控制电机运行的
那么在使用时,控制器要有符合要求的频率脉冲输出端口,与驱动器匹配的接口,以及相应的控制命令。
硬件连接匹配了,接下来就是软件的控制了。有不少控制器----PLC是有脉冲输出指令的,作起来是很容易的
注意点是匹配的电源,有的电机驱动器是5V电源的,而PLC多是24V电源

楼主:
八楼的大吓,硬件连接我知道了,这有一个控制程序,麻烦你解释一下.
MV  H 120 ,DT0控制字(这个控制字是什么意思?)
MV K500,DT1初速度(初速度为何存入DT1,是有规定吗?那控制两台马达是怎么指定的)
MV K300,DT3加速时间(这DT3可不可以换成DT13什么的)
MVK30000,DT4输出脉冲数( 疑问同上)
MV K0,DT6(这一步是什么意思)
SPD1 DT0,K0从Y0输出脉冲(这里为何是DT0,K0,而不是DT0,Y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八楼的大吓,硬件连接我知道了,这有一个控制程序,麻烦你解释一下.
MV  H 120 ,DT0控制字(这个控制字是什么意思?)
MV K500,DT1初速度(初速度为何存入DT1,是有规定吗?那控制两台马达是怎么指定的)
MV K300,DT3加速时间(这DT3可不可以换成DT13什么的)
MVK30000,DT4输出脉冲数( 疑问同上)
MV K0,DT6(这一步是什么意思)
SPD1 DT0,K0从Y0输出脉冲(这里为何是DT0,K0,而不是DT0,Y0)
你沒有松下的手冊??
SPD1 DT0 K0,表示設定參數從DT0開始,你前面用了DT0,這裡當然是DT0啦.

网友F:
您得查手册了,有些程序指令是要求作相应规定或设置的

楼主:
请教一下10楼的大吓,如果一开始设定为DT12什么的,可以吗?

网友A:
當然可以,

网友A:
F168指令使用例子,DT10~DT16可以為其他數據寄存器,當時必須保持連續,如DT12開始,則選用DT12~DT18.
注意: 如果是標準用法,移動脈衝數應該使用F1 DMV.一般數據小使用F0 MV也可以.

网友G(2005-03-29):
可以发一份资料给我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八楼的大吓,硬件连接我知道了,这有一个控制程序,麻烦你解释一下.
MV  H 120 ,DT0控制字(这个控制字是什么意思?)
MV K500,DT1初速度(初速度为何存入DT1,是有规定吗?那控制两台马达是怎么指定的)
MV K300,DT3加速时间(这DT3可不可以换成DT13什么的)
MVK30000,DT4输出脉冲数( 疑问同上)
MV K0,DT6(这一步是什么意思)
SPD1 DT0,K0从Y0输出脉冲(这里为何是DT0,K0,而不是DT0,Y0)
如果我是Y2口输出是不是就改成DT2,K2?

网友H(2006-10-24):
请问谁有欧姆龙PLC驱动两台伺服电机的电路图 ?
       邮箱 sxzheng_126@126.com

网友I:
看看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