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8):
如何用猫远程监控PLC(S7-300),就是如何在PC/PG SET里加TS ADATER?????????

网友A:
你用的模块是CP343-1还是CP343-1 IT?在硬件配置里把模块添加到RACK里面,并设好地址,下载到PLC。硬件连接是:CP343-1---TS ADAPTER---你的猫猫。

楼主:
谢谢!!一般的猫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