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注册窗口问题

楼主(2004-02-28):
各位工友:(PROFACE)
     我在一个基本画面上放置了一个键盘输入显示部件(D130),当设置该值大于100时,我用间接方式调用一个注册画面(告警画面),在该告警画面也放置了同样的键盘输入显示部件(D130)。在告警画面改动D130小于100时,返回原基本画面。
    问题是,调出告警画面后,在告警画面该键盘输入显示部件只显示一个方框并可以调出键盘进行数值改动,可就是不显示数值。什么原因?给点意见。。。。。

   注:基本画面和注册的告警画面部件完全一样,在基本画面功能都正常

楼主:
自己先顶一次,

楼主:
针对以上的问题,简单做了一个画面传上来,各位工友帮看看是什么原因?我问过经销商了,对方说解决不了。。。。。。

网友A:
您那个LS0000的位置是不是用错了啊??因为那是系统区也,LS0000代表目前画页位置,改一下这个位置应该就能用啰 ^_^

楼主:
多谢楼上的指点,我上传的简单画面是这么做的,实际应用并不是这样,但也是不行。。。

网友A:
您的问题我终于看懂了 ^_^
您使用K Tag放在弹跳视窗中,这是不被允许的,您可以使用切换画面的方式来做,输入到正确值后,再跳回到原来的画页,就可以啰
要是非得用弹跳视窗的话,您可以使用N Tag搭配D-Script来做的话也可以喔,不过要是这样子做的话,程式会变得有一点复杂喔^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