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8):
我单位有一个控制系统,准备采用西门子PLC控制系统。大致情况如下:
有80个输入点,32个输出点。请各位高手帮忙设计一下:采用西门子什么产品来组建控制系统,最好有定货号和价格,谢了!!

网友A:
200、300都可以,要看做什么、准备投入多少钱。

楼主:
一个射芯机的继电器控制系统改造,准备投入2万元左右??你能给个详细的解决方案马??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射芯机的继电器控制系统改造,准备投入2万元左右??你能给个详细的解决方案马??谢谢了

说说工艺要求。

网友A:
看来S7-200、S7-300都不超过概算,200的便宜,300的贵一些。还要看你现场的一些其它条件了。

网友C:
我在上海,如果是江,浙,沪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D:
我在北京。如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E:
2万是不够的,汽车的流水线,也不能做得太次了,用300+OP/MP370,370就要2万多,你的预算太少了,如果你自己做,有可能害了自己。

网友A:
你的邮箱不好用!

网友D:
方案1:
   6ES7216-2AD22-0XB0   1个   RMB2835。24入16出
  6ES7223-1BL22-0XA0     1个   RMB1412。16入16出
  6ES7221-1BF22-0XA0      5个  RMB408。  8入
  以上输入输出均是24V入。晶体管输出

网友D:
最好不要用S7-300  ,-.S7-300的费用要比S7-200贵两倍还多。点数少用S7-200合适

网友F:
看你怎么想PLC系统可以贵点,也可以便宜点,1万多就可以搞定,也可以多到几万。
    AUTECH.CHINA.COM

网友G:
那得看你的输入输出点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这对于选择模块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那得看你的输入输出点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这对于选择模块是不一样的

说的对,要是80个模拟点输入,32个模拟点数出,200恐怕不行。

网友G:
如果是数字的选择sm331(输入)和SM332(输出)
如果是模拟的选择SM321(输入)和SM322(输出)
你也可以选择输入输出混合模块,但是前提是你的系统可以容纳一部分干扰
你可以选择s-200,也可以选择S-300,那要看你的系统要求是快速处理还是没有此方面的要求

网友G:
第二个帖子部确定是否正确,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用西门子的了

网友D:
要是80个模拟点输入,32个模拟点数出,200还真不行,要用300   摸入6ES7331-7KF02-0AB0或6ES7331-7KB002-0AB0        摸出6ES7332-5HD01-0AB0或6ES7332-5HB01-0AB0
 或者其他特殊的摸入摸出

楼主:
详细说明一下
全是数字点,准备用300 尺寸小点

另外 问个问题

请问:cpu 312c 只有MPI口,通过什么连接方式,它可以与笔记本电脑通讯传输程序???请赐教!!!

网友D:
在笔记本中装一个CP5512卡。在买一根6ES7901-0BF00-0AA0电缆就行了

网友B:
请教一下CHT最近各种电缆和适配器行情.

网友D:
西门子各种电缆:
  6XV1830-0EH10 比较常用(PROFIBUS)  12-13/M
  6ES7901-3BF21-0XA0(S7-200编程电缆) 虽然已经淘汰。但各代理还有很多存货。价格偏贵。600-700元,也有更高的。
  6ES7901-1BF00-0AA0(RS232电缆)  和PC适配器配套使用。130-132元。
  6ES7901-0CA23-0XA0  (PC适配器,RS232到RS485的转换)  2323-2352元。

网友D:
以上是几种常用的,如还有需要请通知我。我会尽力。。

网友B:
谢谢cht.
5512和新款USB呢?

网友D:
6GK1551-2AA00    5063- 5130元
6ES7972-0CB20-0XA0    2418-2448元(S7-300/400)
6ES7901-3DB30-0XA0     695-710元

网友D:
为人民服务。 不用客气!!!

楼主:
cpu312 和  笔记本电脑 如何 通讯 ??(不用CP卡)

网友D:
买一根电缆6ES7901-1BF00-0AA0)再加一个适配器。。6ES7972-0CA23-0XA0
注:笔记本上要有RS232接口。否则就要配USB接口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