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8):
今天碰到一难题:在一恒压供水系统中,变频为国产,电机为22KW,故障现象为电机经常烧毁,绕组短路。一般运行二三十天就出现电机故障。最快的一次上午换下午就完蛋。到现在为止已换了四台了。
现场检测,三相电流平衡,最大电流在45A左右,更换后的电机表面温度在40度以下,水泵经厂家检查也称正常,变频器也有厂家技术员检查称正常,但就是不能阻止电机运行一段时间就烧毁的厄运。
请各位大虾分析问题可能出在那里。谢谢!

网友A:
换变频器!

网友B:
我想楼主所提的问题是变频器驱动电机调速系统的常见问题。
第一,检查你所使用电机的绕阻绝缘等级;第二用示波器观察你的变频器输出电压dv/dt、di/dt的幅值。也许你会找出问题答案的。
拼命换电机没有用,还是找毛病吧。
你很漂亮?让人羡慕。嘻嘻。

网友B:
呵呵,kail先生在我前面抢先发言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主所提的问题是变频器驱动电机调速系统的常见问题。
第一,检查你所使用电机的绕阻绝缘等级;第二用示波器观察你的变频器输出电压dv/dt、di/dt的幅值。也许你会找出问题答案的。
拼命换电机没有用,还是找毛病吧。
你很漂亮?让人羡慕。嘻嘻。

其实我也主张换变频器,毕竟那台变频是我听说过而没有使用过的品牌?兰。结果厂家宁愿换电机也不愿换变频。一说换变频他们就以为我要赚他们银子。结果现在换电机的费用比换变频高了许多。
谢谢两位回复。
顺便声明:头像妹妹也是我所想要的。看来我们眼光一致,标准相同,同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主所提的问题是变频器驱动电机调速系统的常见问题。
 第一,检查你所使用电机的绕阻绝缘等级;第二用示波器观察你的变频器输出电压dv/dt、di/dt的幅值。也许你会找出问题答案的。
 拼命换电机没有用,还是找毛病吧。
 你很漂亮?让人羡慕。嘻嘻。

其实我也主张换变频器,毕竟那台变频是我听说过而没有使用过的品牌?兰。结果厂家宁愿换电机也不愿换变频。一说换变频他们就以为我要赚他们银子。结果现在换电机的费用比换变频高了许多。
谢谢两位回复。
顺便声明:头像妹妹也是我所想要的。看来我们眼光一致,标准相同,同行啊。

是你们出钱给用户换变频器,不是用户出钱。责任要分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主所提的问题是变频器驱动电机调速系统的常见问题。
  第一,检查你所使用电机的绕阻绝缘等级;第二用示波器观察你的变频器输出电压dv/dt、di/dt的幅值。也许你会找出问题答案的。
  拼命换电机没有用,还是找毛病吧。
  你很漂亮?让人羡慕。嘻嘻。

 其实我也主张换变频器,毕竟那台变频是我听说过而没有使用过的品牌?兰。结果厂家宁愿换电机也不愿换变频。一说换变频他们就以为我要赚他们银子。结果现在换电机的费用比换变频高了许多。
 谢谢两位回复。
 顺便声明:头像妹妹也是我所想要的。看来我们眼光一致,标准相同,同行啊。

是你们出钱给用户换变频器,不是用户出钱。责任要分清呀。
老大,系统不是我做的啊,打死我也不敢用那种变频器啊。但做系统的公司跑了,把客户急得。呵呵,这时不赚他还等什么时候啊?
不知什么时候有位朋友告诉我,客户口袋里的钱也就是我们的钱,要想办法叫他掏出来。

网友C:
换一个其他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楼主所提的问题是变频器驱动电机调速系统的常见问题。
   第一,检查你所使用电机的绕阻绝缘等级;第二用示波器观察你的变频器输出电压dv/dt、di/dt的幅值。也许你会找出问题答案的。
   拼命换电机没有用,还是找毛病吧。
   你很漂亮?让人羡慕。嘻嘻。

  其实我也主张换变频器,毕竟那台变频是我听说过而没有使用过的品牌?兰。结果厂家宁愿换电机也不愿换变频。一说换变频他们就以为我要赚他们银子。结果现在换电机的费用比换变频高了许多。
  谢谢两位回复。
  顺便声明:头像妹妹也是我所想要的。看来我们眼光一致,标准相同,同行啊。

 是你们出钱给用户换变频器,不是用户出钱。责任要分清呀。
老大,系统不是我做的啊,打死我也不敢用那种变频器啊。但做系统的公司跑了,把客户急得。呵呵,这时不赚他还等什么时候啊?
不知什么时候有位朋友告诉我,客户口袋里的钱也就是我们的钱,要想办法叫他掏出来。

抱歉! 原供货商的问题。

网友D:
怎么都换了四台了!
不换变频器,怎么都得要换台变频电机啊!

网友E:
也不要一味地换变频器。有时候变频器参数设置也很关键。一般变频器都有过电流保护。怎么你的电机电流太大,烧毁了,但变频器也没有保护。你查一下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设置和最大电流设定。把最大电流设置调低。

网友F:
我认为应该按11楼说的做!

网友G:
你漫漫换吧,把他们的银子换光了就好了,怎么样主意不错吧!!!!OK

网友H:
电机烧毁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了,变频器如果因电能质量问题如电压凹陷或短时间断而引起变频器保护瞬间电动机转子三相短路,因电动机剩磁而在定子边感生电动势,从而烧毁电动机也是有可能的!你哪里的电能质量怎么样?还有变频器有没有应对电能质量问题的措施??可以供参考!!

网友I:
电机的防护等级IP是否达到现场的环境,现场是否潮湿,
降低逆变频率。

网友J:
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你注意没有?
当启动转矩设置不合适时,也会烧坏电动机!!!
转矩过小:电机不能启动或转速不稳。转矩过大时,造成电机励磁电流过大,电机发热,
最后电机烧毁。

网友K:
前面的建议很好,你已经换了四台电机了.说明电机肯定是好,至于电机的绝缘应该由厂家来检查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恒压供水系统用到22KW.
   我的建议是你们选择的电机不太合理电机选择的大或着小都会容易烧电机的.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建议,不知正确与否?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L:
1、电机工作频率是多少?
2、电机工作电流打了一点吧?(出水门关小点看看)

网友M(2004-03-29):
换变频器吧,

网友N:
我公司用的是苏州创捷做的,三菱加国产电机

楼主:
经过近两月的考验,电机没继续烧了。
采用的办法是将启动转矩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