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的选择

楼主(2004-02-28):
各位大哥大姐:
   小弟最近开发了一套工控项目,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要求做往复直线运动,动作的行程只有15毫米左右,首先我考虑使用汽缸驱动,但是到那里找如此能够频繁换向的电磁阀去,普通的电磁阀寿命太短,所以我考虑用电机驱动!但是有一个问题:普通电机是否能够在这么短的行程内实现频繁的换向启动,步进电机和伺复电机倒是可以,但是需要脉冲发生器和放大器,从成本的角度讲这是不明智的选择!现诚请各位和斑竹帮帮小弟想想办法,在此先说声多谢!

网友A:
说说你的指标驱动力?电机控制需要定位,气缸驱动不是很好吗?电磁阀寿命有问题吗?不会吧。往复运动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用机械的办法实现更好。

楼主:
以前我见过洋鬼子的东西,他们都是步进电机来控制。不过现在我已经用普通电机都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中间加一个大的减速机就可以了,是我们把问题复杂华了!

网友C:
好!加减速机。

网友D:
还是用凸轮机构实现比较简单.

网友E:
如果 无线性要求,可用电动机和摇臂驱动呀

网友F(2004-04-02):
如果你要求的直线运动是恒速的话就比较困难了,不是恒速就可以用。我现在所在的单位就是生产微电机的

网友G:
我做过可以用液压马达,带一个扁心轮,可以通过调节液压马达来调节直线运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