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8):
循环指令FOR NEXT 中循环:计数器INDX 什么意思?怎么使用啊,我在编好后在仿真器上未能通过。

网友A:
SCL还是200?

网友B:
看看STEP7的语句 表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L还是200?
200 的, 手册已经看可几次了,就是不懂INDX 什么意思?

网友A:
200的要请教dzfa了。

网友B:
FOR(FOR)指令执行FOR和NEXT之间的指令。您必须指定索引值或当前循环计数(INDX)、起始值(INIT)和结束值(FINAL)。NEXT(NEXT)指令标记FOR循环结束,并将堆栈顶值设为1。使用FOR/NEXT指令描述为指定计数重复的循环。每条FOR指令要求一个NEXT指令。您可以重设FOR/NEXT循环(在FOR/NEXT循环中放置一个FOR/NEXT循环),深度可达八。例如,假定INIT值等于1,FINAL值等于10,FOR与NEXT之间的指令被执行10次,INDX值递增:1、2、3、...10。如果起始值大于结束值,则不执行循环。每次执行FOR和NEXT之间的指令后,INDX值递增,并将结果与结束值比较。如果INDX大于结束值,循环则终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