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9):
我是个刚刚开始学习PLC技术人员。我有非常丰富的继电器电路设计经验,现在我也会在下面编PLC的控制程序,但是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我遇到了困难请各位高手指教。
我把梯形图编好了后,不能够换成指令表,软件提示我要用SFC转化,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我花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搞好,想请教你们!能够给我举一 个例子好吗?
我的地址 YHQ123452000◎yahoo.com.cn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GPPW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那么工具条上有个“梯形图/ 列表显示切换”命令,可直接切换,如果不是用这个软件,我劝你用这个软件,随机送的软件很烂,我从来不用!

网友B:
对啊!我同意

网友C(2004-05-20):
不知用哪版,FXGP-WIN-C时编完梯形图后,要“工具/转换”,在“视图/指令表或梯形图”即可。

网友D:
可以直接转换!

网友E:
用软件直接转换不是成了

网友F:
我一直用FXGPWIN,用习惯了,觉得很好。

网友G:
你应先学会看梯形图,之后就很简单了

网友H:
可以直接转换

网友I(2004-08-01):
也可以用GX Developer,都可以直接转换的

网友J:
是切换,不用转换

网友K:
恩 2楼说的是正确方法
逍遥:我真的可以的!
灵儿:不要…逍遥哥哥,我要留下来。
逍遥:去吧
灵儿:不要…留下来的人是最痛苦的……我不要逍遥哥哥承受这种痛苦。
逍遥:灵儿,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是你相公,我是你的逍遥哥哥,我真的可以你相信我。你就让我一个人留下来,来承担这一切好吗?
灵儿:不…逍遥哥哥,我们不是说好了的?你忘了吗?逍遥哥哥,我想回家。
逍遥:我知道了。
灵儿:带我回去好吗?我想回逍遥哥哥的家,我是…我是逍遥哥哥的妻子,我是……我是余杭镇的人,我们是…乡巴佬…带我回家吧。
逍遥:好…好…我带你走,回我们…回我们的家。
灵儿: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