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2-29):
请教各路高手!谁用PLC做过电子凸轮控制器?
我现在调试的那台机器需要6个位置的凸轮控制,用增量型的编码器,有用接近开关做原点!通过计算某个地方一圈所走的脉冲数做为标准来控制!但现在总出现周期性的偏位!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问题!!
还有,我见过用绝对值编码器做的凸轮控制器,但不知绝对值编码器怎么个用法!!!悲哀!!
请多多教导!!

网友A:
用绝对编码器,接入plc的输入,在程序中处理,硬件成本价低,编程工作多。直接用plc凸轮控制器,成本高。如果是比较精确的位置控制,接近开关、增量编码器不太好。

网友B:
OMRON 環型電子凸倫

网友C:
西门子FM352

楼主:
我现正是用PLC+增量型编码器的方法,可是出现移位的现象!
请问用绝对值编码器如何控制?我手上就有一个分辨率是1204的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D:
周期性偏移是对位接进开关的接通范围淹没了码盘的正交信号所至.解决的办法是将对位开关的信号在控制器中作成较小的脉冲,用这个脉冲去对位即可搞定.但是增量码盘在停电后发生移动就会失去正确位置.因此这种场合最好用绝对值型码盘.详细用法请与我联系(13901190346 )

网友E(2006-05-10):
又学到了东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