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配置求助

楼主(2004-02-29):
我想应用Profibus总线做一个系统,硬件想选用西门子的PLC,监控软件选用
那种好些,另外,该系统有防爆要求。不知配置是否合适
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再此先谢过了

网友A:
监控软件选用WinCC.

网友B:
WINNCC/PROTOOL均可,关键是具体的要求,如用在流水线的话,建议用OP或MP屏。
wugm0@sina.com

楼主:
谢谢几位朋友的指点
不只监控软件选用组态王是否合适?

网友C:
防暴的西门子好象有ET200尾缀忘啦专用的防水防暴,画面当然用wincc,protool

网友D:
当然可以选用组态王,具体细节您可以致电亚控公司:010-82616619 销售部或技术支持询问。

楼主:
请问:监控用上位机必须采用工控机或一般PC+现场总线通讯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