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1):
一端电脑RS232接上RS485转接器 另一端485远传线接RS485转RS232转换器,终端设备为射频卡读写器

即电脑+RS485转接器------------------------------RS485转RS232转接器+射频卡读写器
                                 (双屏蔽通讯线)
我想问的就是RS485转接器是不是双向透明的传输呢?是否只起到一个将通讯距离延长的作用呢?我两端的RS232连线需要修改连接方式吗?高手请回答,谢!

网友A:
用232延长线最方便。485是半双工,收发转换需要一个时间对你不一定合适。

楼主:
可是现场有200到300米的距离,用232能行吗?

网友B(2004-06-17):
我有出RS485口的射频卡读写器。lzzhong1999@163.com

网友C:
如果你的设备是232的,应该可以使用422通信,双工。

网友D:
现场有200到300m的话RS232通讯肯定不行了!
RS232一般达到20m以上就需要加信号放大器!
可以用RS232——RS485转换器,经长距离的电缆传输后再用RS485-RS232将信号复原!

网友E:
能介绍一下rs232-rs485和rs232-rs422的区别吗?使用上有什么分别?我大多设备都使用的485啊!那么不是应该422的更好了?

网友F:
RS232最大距离50米!200-300m可以加hub啊!

网友G:
同意用422。

网友H:
RS232传输速率更慢一些

网友I:
如果你现场有以太网那就好办:
          串口联网方案(TCP/IP)
M1000系列串口服务器是一个可以让工业用RS-232/485/422串口设备立即具备联网能力的设备联网服务器。支持RS-232/485/422通讯接口,采用16位100M的CPU组频,可适应复杂的网络,不死机不丢失数据,相对于单片机的同类产品更稳定可靠。
Aineton 提供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原有以串口通讯为基础的应用软件,如超级终端等,在Windows系列操作系统下不需要作任何的更改即可使用。
同时,Aineton提供多种工作模式供你选择:
1、VBUS模式驱动程序,可以在以太网上虚拟一条RS232/485/422总线,您可以几百个M1000共用同一个COM口.当你使用多个RS232/485/422设备连网时,无须为使用多个COM口而改动软件。
2、VCOM可以让一个串口对应一个M1000串口服务器。
3、TCP/UDP:直接使用socket TCP/UDP方式编程和M1000串口服务器通讯,获得串口及其它的数据。
4、VBUS ROOT:适用于主从结构的VBUS网络,代替电脑作主机的工作。
5、GROUP:适用于对等结构的网络,采用组广播的方式在同组内的M1000串口服务器进行通讯。
对MiniMars1000的设置有几种设置管理方式,可通过串行口、恢复出厂设置开关或设置软件MarsInstaller来设置MiniMars1000的IP地址及参数。
MarsInstaller是一套简单易用的IP地址及参数设置工具.您可以在工程中先将设备安装好后,通过MiniMars1000的唯一ID号来找到并设置ip及参数。
一.特点:
1、16位100M的CPU,2M内存,10 /100M网络自适应.
2、支持RS-485/422/232数据流向自动控制.
3、支持工业用5VDC电源供应,以及选择性的串口电源输入方式
4、支持IP设置的储存与复制
5、支持Windows 标准串口驱动程序.6、串口速率 300---115200b/s
二.功能:
1、让串口设备立即联网
2、大量安装时,IP设置与配置快速简单
3、简便的设置程序,易于远程管理
4、可根据用户集体要求修改软件
5、提供监控程序和LED显示RS-485/422/232通讯状态
三.应用:门禁考勤,安防,电力,电信,智能仪表, LED,CNC,UPS电源等
四.操作系统:Windows98/2000/nt/me/xp/unix/linux
网址:www.aineton.com
联系人:聂宝剑
电话/TEL:(0755)26410756(直线),26410757-1003,26419208
传真/FAX:(0755)26416208
地址:深圳南山区南油大道粤海大厦B-3A。

信用是我们的原则!
合理的价格!

网友J:
串口联网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造价比较不划算。。。。。。好贵耶,MOXA的东西的话。。。   232最大距离为20M左右,是最常用的全双工串口传输方法,但是它的传输距离实在是太短了。因此,在后来发展了485这种传输较长的串口通信方式,但是485是一种半双工的串行通信,但是半双工又对实时性有所限制,,因此又有厂家推出了422,也就是传统说的“全双工”485,它延续了485约1500M的传输距离,又保留了232的全双工。因此是比较受到工控人的推崇的。。。。。

术语解释:
    半双工:   只能在同一时间,执行发送或接收任务。。。可以近似理解为,A、B两地间有一条桥,但是桥太窄了,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因此,当有两个人相向而成要通过这座桥的时候,只能先通过1个,之后再通过另1个。。。。。
    全双工:   可以在同一时间,执行发送或接收任务。。。可以近似认为这座桥较阔,双车道的。。。。。。。。

网友K(2006-06-12):
一、 什么是RS-232 接口?
(1) RS-232 的历史和作用
在串行通讯时,要求通讯双方都采用一个标准接口,使不同 的设备可以方便地连接起来进行
通讯。 RS-232-C 接口(又称 EIA RS-232-C)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RS-232-C”中的“-C”只不过表示RS-232 的版本,所以与“RS-232”简称是一样的)它
是在1970 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 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
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 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
(DCE)之间 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 个脚的 DB-25 连接
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 号的电平加以规定。后来IBM
的PC 机将RS-232 简化成了DB-9 连接器,从而成为事实标准。而工业控制的RS-232 口一般
只使用RXD、TXD、GND 三条线。
(2)RS-232 接口的电气特性
在RS-232-C 中任何一条信号线的电压均为负逻辑关系。即:逻 辑"1"为-3 到-15V;逻辑"0"
为 +3 到+15V 。
RS-232-C 最常用的9 条引线的信号内容如下所示
DB-9 1 2 3 4 5 6 7 8 9
DB-25 8 3 2 20 7 6 4 5 22
定义 DCD RXD TXD DTR GND DSR RTS CTS RI
(3) RS-232 接口的物理结构
RS-232-C 接口连接器一般使用型号为DB-9 插头座,通常插头在DCE 端,插座在DTE 端.
PC 机的RS-232 口为9 芯针插座。而波士RS-232/RS-485 转换器的RS-232 为DB-9 孔插头。
一些设备与PC 机连接的RS-232 接口,因为不使用对方的传送控制信号,只需三条接口线,
即"发送数据TXD"、"接收数据RXD"和"信号地GND"。RS-232 传输线采用屏蔽双绞线。
(4)RS-232 传输电缆长度
由RS-232C 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传输电缆长度应为50 英尺,其实这个4%
的码元畸变是很保守的,在实际应用中,约有99%的用户是按码元畸变10-20%的范围工作的,
所以实际使用中最大距离会远超过50 英尺,美国DEC 公司曾规定允许码元畸变为10%而得出
下面实验结果。其中1 号电缆为屏蔽电缆,型号为DECP.NO.9107723 内有三对双绞线,每对
由22# AWG 组成,其外覆以屏蔽网。2 号电缆为不带屏蔽的电缆。型号为DECP.NO.9105856-04
是22#AWG 的四芯电缆。
二、 什么是RS-485 接口?
1. RS-485 的电气特性: 发送端: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 至6) V 表示;
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 至6)V 表示。 接收端:A 比B 高200mV 以上即认为是逻辑
"1",A 比B 低200mV 以上即认为是逻辑"0"。
2. RS-485 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但是由于RS-485 常常要与PC 机的RS-232
口通信,所以实际上一般最高115.2Kbps。又由于太高的速率会使RS-485 传输距离减小,所
以往往为9600bps 左右或以下。
3. RS-485 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 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1200 米(9600bps 时),实际上可达 3000 米,
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 个收发器、即RS-485 具有多机通信能力,这样用户
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 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因RS-485 接口具有良好的抗噪声干扰
性,长的传输距离和多站能力等上述优点就使其成为首选的串行接口。因为RS485 接口组成
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信号线,所以RS485 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RS-485 的
国际标准并没有规定RS485 的接口连接器标准、所以采用接线端子或者DB-9、DB-25 等连接
器都可以。波士RS-485 接口是事实工业标准。
3. 采用RS485 接口时,传输电缆的长度如何考虑?
答: 在使用RS485 接口时,对于特定的传输线经,从发生器到负载其数据信号传输所允
许的最大电缆长度是数据信号速率的函数,这个长度数据主要是受信号失真及噪声等影响所
限制。最大电缆长度与信号速率的关系曲线是使用24AWG 铜芯双绞电话电缆(线 径为0。
51mm),线间旁路电容为52。5PF/M,终端负载电阻为100 欧 时所得出。(引自GB11014-89
附录A)。当数据信号速率降低到90Kbit/S 以下时,假定最大允许的信号损失为6dBV 时, 则
电缆长度被限制在1200M。实际上,在实用时是完全可以取得比它大的电缆长度。 当使用不
同线径的电缆。则取得的最大电缆长度是不相同的。例 如:当数据信号速率为600Kbit/S
时,采用24AWG 电缆,最大电缆长度是200m,若采用19AWG 电缆(线径为0。91mm)则电缆
长 度将可以大于200m; 若采用28AWG 电缆(线径为0。32mm)则电缆 长度只能小于200m。
RS-485 的远距离通信建议采用屏蔽电缆,并且将屏蔽层作为地线。
三、 什么是RS-422接口?
RS-422 的电气性能与RS-485 完全一样。主要的区别在于:
RS-422 有4 根信号线:两根发送(Y、Z)、两根接收(A、B)。由于RS-422 的收与发
是分开的所以可以同时收和发(全双工)。
RS-485 有2 根信号线:发送和接收都是A 和B。由于RS-485 的收与发是共用两根线所
以不能够同时收和发(半双工)。
能否将RS-422 的Y-A 短接作为RS-485 的A、将RS-422 的Z-B 短接作为RS-485 的B
呢?回答:不一定。条件是RS-422 必须是能够支持多机通信的。波士电子的所有接口转换器
的RS-422 口都能够支持全双工多机通信,所以可以这样简单转换为RS-485。
四、RS-485比RS-232-C接口相比有何特点?
答: 由于RS-232 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
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 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现在由于采用新的UART 芯片
16C550 等,波特率达到115.2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 这种共地传输容
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 米,实际上也只能 用在15 米左右。
(5)RS-232 只允许一对一通信,而RS-485 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 个收发器。

网友L:
RS232是单向传输,而RS422和485都是双向传输,不仅传输距离加大了而且接口增加了

网友M:
请问,这个
由RS-232C 标准规定在码元畸变小于4%的情况下~~~~~~~~~"码元畸变"是指什么?
RS-232在使用时距离会超过50英尺,这就是大约150m了,是吗?

网友N(2009-05-24):
您好,我们是波仕电子,给您提供2个方案。
您电脑和设备的接口都是RS232,距离有200多米,但RS232的传输距离只有20-30米。
1. 直接使用RS232放大器,将RS232传输距离延长。即我们波士 的 EX232 此型号,可以将232距离延长到1200米。只需要插在其中的232的一端即可,不需要任何的设置。此型号的说明,请见说明书:http://www.232485.com/chanpin6.htm

2. 在两端都用上波士的RS-232/RS-485转换器,将232转成485信号传输,因为485本身的传输都可以达到1200米。参考型号:485A.485C   说明书:http://www.232485.com/chanpin.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