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脱网的问题

楼主(2004-03-01):
向各大侠请教:
 本单位工控网络,Can总线上下位机、通讯,但下位机经常脱网(与上位机的通讯子程序停止工作),但其它程序(位于下位机)正常工作,不知怎么回事?本人对Can总线了解有限,头痛!
   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可以讲详细些吗?

网友B:
我有这方面的点经验,我觉得你得先检查接线和接口部分,至于软件我们可以做换位测试

楼主:
如何做换位测试?
 ----请详细说明! 谢!

网友C:
应该是程序出问题了,因为通信是数字信号,一般不会出现硬件的软故障.

我建议查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