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2):
我想用s7-300做20几个开关量的数据采集,如果有几个开关量同时来,能分辨到毫秒级吗?编程采用中断方式吗?
再有,拿一个开关量来说,我想记录前10次的开、关时间,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不影响采集速度吗?
先行谢谢大家!

网友A:
如图点击放大看:

Timer的最小分辨率是10ms,更进一步需硬件中断OB40。

楼主:
谢谢karl!
我的项目是:开关量20点左右,在某一时刻近乎同时来4、5个量,怎么把他们的顺序及时间记录下来。

网友B:
SIEMENS的PLC支持时间标志功能,可能对信号的到达,离去的时间作记录,通讯触发中断方式来实现,但好象需要400的CPU,具体精度还没找到相关数据。

网友A:
抱歉,Timer最小可设10ms,10ms以上可以以1ms为精度单位(具体精度不清)。一般要求高的,确实用PLC的时间标志。
详细看看OB40,就能达到你的目标。

楼主:
谢谢dzfa和karl两位朋友!我先学一学OB40,如再有什么问题再麻烦二位!

楼主:
我看了OB40,但还是没得出结论,是否具有同时分辨几个开关量的能力?

网友A:
真正同时到来,只有一个。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同时来4、5个开关量,只能记下第一个的时间,其它的时间就不准了,而且顺序也不一定对,是吗?

网友C: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同时来4、5个开关量,只能记下第一个的时间,其它的时间就不准了,而且顺序也不一定对,是吗?
使用具有时间标志功能的I/O模板,可以达到ms级,应该不会存在不准的问题。

楼主:
谢谢dzfa,我查了一下300的I/O模板,哪一种是?
我是不是太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dzfa,我查了一下300的I/O模板,哪一种是?
我是不是太笨了!
哈哈,这种功能很少用到,一般的人都不了解,我也只是知道一知半解。
要想详细了解,向SIEMENS的技术支持咨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