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2):
无法转换完成,如何修改,才能作为梯形图查看?

网友A:
你的问题比另一贴就更难了。
FBD和LAD部分交叉,STL包含FBD和LAD所有。
所以,所有程序全可转STL;STL--> FBD , STL--> LAD, FBD <--> LAD 都有不能转换发生,不学STL就没办法。

一般没优化的简单的STL程序,大多用加上NOP0、BLD...等空指令,一些功能调用加局域变量,人工分割新的Network等可以部分转换,但这些都是基于对STL很熟的朋友,实际上也没有必要了。

一句话:LAD即将末路,FBD和STL大有前途。

楼主:
感谢KARL大哥,不愧是高人,非常感谢

网友B:
[
一句话:LAD即将末路,FBD和STL大有前途。

我初学PLC,既然“LAD即将末路,FBD和STL大有前途”。

为什么他们让我学LAD,告诉我LAD比较易学,适合初学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一句话:LAD即将末路,FBD和STL大有前途。

 我初学PLC,既然“LAD即将末路,FBD和STL大有前途”。

为什么他们让我学LAD,告诉我LAD比较易学,适合初学者?

因为LAD和继电器控制的线路图相似,你有此基础,所以他们很容易教你。况且,LAD教不出什么实质内容,大家都省事,你也不会有太难的问题请教他们(是LAD制约,不是你水平不好。)

LAD适合有继电器控制的线路图基础的初学者学习。
FBD和STL适合有计算机或单片机基础的初学者学习。

如果,以后做一般的系统维修,学学LAD就算了,修不了还有调试人员;想进一步发展,必学STL,好处只有你做进一步的PLC设备设计、调试才能深深体会到。

至少对西门子S7-300/400的用户来说,只会LAD属于没入门或初学者阶段,会了FBD和STL才开始进阶。

我只想劝告部分初学者,别在LAD上挡误时间,直接学STL。当然要根据你以后的发展。

网友C(2006-05-17):
在S5程序转换S7程序时会发生部分S5程序不能转换的问题,主要是在原S5程序中集成了很多的S5程序块,就象STEP7中的点对点通讯程序似的。这些部分只能人为的再写了!
另外还有一部分能转换成S7程序但是不能正常工作,这部分程序也是原S5程序中集成的程序块,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在转换过程中间接寻址的字符长度和S7中的对应不上了。
转换完的程序大部分换成梯形图查看,当然这与原编程人员的思路有关!

网友D(2008-05-19):
初学者
编写程序不在于使用什么语言编写,而在于编写程序的思路,程序的组织结构化,程序的可维护性等等!只要思路好,LAD照样可以写出思路清晰,结构工整的PLC程序来!经常看到有人使用STL写了一堆程序在一个Network中,虽然说很是厉害,但我不敢恭维!初学者往往关心的是语句怎么编写,"高手"不是关心语句怎么写,而是如何组织整个程序。学LAD的不必妄自菲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