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2):
我的机器,S5-115U CPU : 944
故障:  程序无故停止运行,STOP ,QVZ红灯亮
        开关有STOP -------RUN  后程序又能运行,有时不到一分钟有会停,有时几天都不会,有时停了以后,程序无法再运行,只能重写程序到CPU
不知是何原因? 请指点.  谢谢!

网友A:
要看停机堆栈才能知道真正原因!

如果是经调试过的老设备
将程序写入EPROM卡中,不行换CPU。

如是新设备
检查堆栈,修改程序。

楼主:
我可以把停机堆栈图发给你吗?

网友B:
可能是i306接口坏了,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C:
i306接口坏了
~~~~
┏┯┓┏┯┓┏┯┓┏┯┓┏┯┓
┠锋┨┠锋┨┠天┨┠作┨┠室┨
┗┷┛┗┷┛┗┷┛┗┷┛┗┷┛

网友D:
特殊功能模块有问题。插接不好

网友E:
我这里有S5的一些资料。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大家。我的MSN。   cuihongtao_2001@hotmail.com

网友F:
我用的S5-PLC,CPU是942,以前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程序调试完后经常STOP,后来用STEP5检查堆栈,系统提示程序循环超时,有时一星期都出错好几次,修改程序不成功,后来将CPU换成了速度快点的CPU943,现在运行稳定,很少出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S5-PLC,CPU是942,以前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程序调试完后经常STOP,后来用STEP5检查堆栈,系统提示程序循环超时,有时一星期都出错好几次,修改程序不成功,后来将CPU换成了速度快点的CPU943,现在运行稳定,很少出错.

这就是典型的看堆栈解决问题的实例。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忙
我的机器可能也是这种问题,我检查了所有的模块,并重新紧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没有STOP过,谢谢各位!

网友G:
[求助]
thank you 给我发一份!llmmn_1234@tom.com

网友H(2004-07-16):
还有可能是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