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2):
那位高手用搞个用一台触摸屏连两台PLC?小弟我现打算用一台HITECH的屏连两台三菱FX的PLC,大虾可不可指点一点细节和要点。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连两台?你一个控制台控制两台设备吗?

网友B:
plc有站号选择,我也在做,但是一个HITECH控制一个FX2N.以后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