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3-02):
GP侧是25PIN的公头(连接线的接头)
PLC侧是9PIN的公头(连接线的接头)
应该是
GP       PLC
2---3
3---2
4-    -4
  |    |
5-    -5
15---9
怎么不行啊?应该是这样的吧?
上次好像就是的,机器运走了,没法再查!
请各位哒哒帮忙啊

楼主:
各位帮忙啊!
拜托!!!

网友A:
您的GP第15脚位接错了,第15脚是SDB,RS422通讯时才用得到喔

GP的脚位定义如下
02:SD   03:RD   04:RS   05:CS   07:SG
您可以试试这个
GP       PLC
02---03
03---02
04-   -04
  |  |
05-   -05
07---09

希望能解决您的问题^_^

楼主:
resistor大哥,多谢您的帮助,我马上去试试!!!
多谢!!!